STM8工作的温度范围?

楼主:
TO 版主
STM8 能工作的环境温度是多少

偶测了最高温可到150度,有的130度

网友:
                                 能到那么高,不错啊。时钟频率多高测得的结果?

网友:
呵呵,LZ开始玩命了。。。

小心把STM8玩火了后和你拼命。。。

网友:
商业级的是-40 ~ +85
工业级的是-40 ~ +105
汽车级的是-55 ~ +125

网友:
                                 哈哈,经常有不信邪的,

网友:
                                  看来这款芯片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
                                 楼主是在测极限温度吧,这么高

网友:
                                 楼主测得这个温度好像是有点高了

网友:
STM8系列单片机命名规则

STM8命名规则示列:STM8S005K6T6Cxxx  代表的意义为: 超值型 STM8内核(可以理解为8位51增强型内核)MCU,LQFP-32封装,32KB FLASH容量,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 具体分解如下:
STM8 S 005 K 6 T 6 C XXX 1  2  3  4  5  6  7  8  9  1.产品系列:  STM8单片机包括以下几个系列:  STM8: 8位MCU; STM8A:8位自动MCU; STM8T:8位触摸感应MCU; STM8TL:8位触摸感应低电压MCU; 2.产品类型:  S:标准型; L:低电压型; 3.产品子系列:  005:超值型STM8S005X,速度16MHz; 051:超低压ULTRA串口; 052:带LCD; 007:ARM3超值型,速度24 MHz; 00x:超值型; 003:子系列; 105:基本型STM8S1005X; 10X:基本型; 103:子系列; 207:中间层的外围设定; 208:所有层的外围设定; 903:903子系列; 151:超低压ULTRA串口; 152:超低压ULTRA串口带LCD; 101:子系列; 4.管脚数  F:20PIN;G:28PIN;K:32PIN;S:44PIN;C:48PIN;R:64PIN;M:80PIN; 5.Flash存存容量  1:2KB flash;(小容量); 2:4KB flash;(小容量); 3:8KB flash;(小容量); 4:16KB flash;(小容量); 6:32KB flash;(小容量); 8:64KB flash;(中容量); B:128KB flash;(中容量); C:256KB flash;(大容量); D:384KB flash;(大容量); E:512KB flash;(大容量); F:768KB flash;(大容量); G:1MKB flash;(大容量) 6.封装  T:LQFP; P:TSSOP; U:UFQFPN; B:SDIP; M:SO; Y:WLCSP; 7.温度范围  3:-40℃-125℃;(工业级); 6:-40℃-85℃;(工业级); 7:-40℃-105℃;(工业

网友:
所以一般的P6,就是-40到85。P7才能到105,P3到125,这个还是理论值。最近在汽车中测试,太阳下晒一天,P6反正用的内部晶振,串口就不会出数据了。降温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