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编写STM8S的IAP学习过程中碰到不少问题

楼主:
之前既没有学过IAR,也没有玩过IAP,这次乘学习STM8的机会想把这两样都给学了,所以我选用IAR作为STM8的开发工具。
初次尝试编写IAP,遇到许多问题,盼可以得到高手们的指点。
1.使用AN2659里的代码修改后放在IAR里编译,有几条语句出现编译错误
    a.DataAddress = *(__far unsigned char**)(&DataBuffer[N_ADDR_3]);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__f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D:\Backup\我的文档\STM8\IAP\main.c 249

     b.if (!WriteBuffer(DataAddress, DataCount+1))
        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D:\Backup\我的文档\STM8\IAP\main.c 338

      c. if ((DataAddress >= RAM_START) && (DataAddress <= RAM_END))
          Warning[Pe186]: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D:\Backup\我的文档\STM8\IAP\main.c 380

2.因为boot部分占用了CODE区的开始部分,AP程序在编译的时候要重新指向中断向量地址,在IAR里代码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
请教下,我第一次接触BOOTLOATER,所以不太明白,先要烧个BOOTLOATER程序,然后是烧PROGRAM程序,那是不是有两个MAIN主程序了啊?

网友:
Warning[Pe186]: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zero D:\Backup\我的文档\STM8\IAP\main.c 380
这个编译警告已经搞定。

网友:
b.if (!WriteBuffer(DataAddress, DataCount+1))
        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D:\Backup\我的文档\STM8\IAP\main.c 338

这个编译错误也已经搞定
将   volatile __far unsigned char* DataAddress;
改成  __far unsigned char* DataAddress;

网友:
                                 另外请教一下有没有AN2659配套的上位机程序?

网友:
哪位对语法擅长的帮忙找一下这个语句的错误
DataAddress = *(__far unsigned char**)(&DataBuffer[N_ADDR_3]);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__f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D:\Backup\我的文档\STM8\IAP\main.c 249

下面是AN2659源码里的第229、230行的原文
//update address to read from
  DataAddress = *(@far u8**)(&DataBuffer[N_ADDR_3]);

网友:
                                 DataAddress 是什么类型?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
DataAddress 是什么类型?
原文档是
@far u8* DataAddress;

IAR下我改成
__far unsigned char* Data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