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新手向大家请教:COSMIC没有位操作吗?

楼主:
                                 有啊,比如:GPIOB->DR |= 1;

网友:
setbit(GPIOB->ODR, 0);  // Set PortB.0
clrbit(GPIOB->ODR, 2); //Clear PortB.2

网友:
                                 这个是肯定有的

网友:
                                 就用C语言的与和或。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有些单片机是寄存器某个位都有定义了,可以独立配置。但STM8只能在和寄存器名称相与、相或来进行位操作。

网友:
                                 你用位域的方式定义操作,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就是用汇编的位指令操作了。不信试试就知道。

网友:
                                 自己做个头文件即可~~~

网友:
                                 51的那种写法不是标准的C语法,只要你按照标准的C语法书写,编译器就是选择最合适的指令。

网友:
C:
_asm("BRES 0x500A, #1");
_asm("BSET 0x500B, #2");

ASM:
BRES 0x500A, #1
BSET 0x500B,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