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link调试STM8S105s提示swimerror[30006]

楼主:
今天自己焊了块板子来调试触摸按键
连接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请问该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可以先確認看看reset pin的訊號

网友:
                                 ST Link板子可能坏了

网友:
                                 器件型号设置的到底对不

网友:
                                 有时开发板没加电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