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ms定时,怎么差这么多呢?

楼主:
void T2_Init(void)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256, 0xffff-625+1);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TIM2_Cmd(ENABLE);
}
用HSI,16MHz,不分频,那么上面的定时周期这样算:
16MHz/256/625 = 100Hz
也就是说定时器2的溢出周期应该是10ms,但实际测量溢出周期发现怎么比10ms要长多了呢?

网友:
STM8 TIM2还没看过

估计是: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256, 625-1);

网友:
1)按照实际结果倒推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
2)确认你的系统时钟设置正确。

网友:
“用HSI,16MHz,不分频”
你把时钟配置部分贴出来!

网友:
时钟配置函数:
void CLK_Init(void)
{
    CLK_DeInit();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周期比10ms长多了,不是一个级别
另2楼,Timer2是向上计数的,计数初值如果是625-1的话那溢出周期不是更长了吗?

网友:
                                 我没有看过这个函数TIM2_TimeBaseInit(),你可以看看资料,第2个参数是表示计数初值?还是表示计数结束条件?如果搞反了结果可是大不一样的。

网友:
2楼和版主说的对,第二个参数是实际计数值,我已经做过实验了,625是对的
但是还有个疑问,Timer2是向上计数的,如果希望计数周期是1个单位的话,那么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但为什么实际应该是1呢?

网友:
2楼和版主说的对,第二个参数是实际计数值,我已经做过实验了,625是对的
但是还有个疑问,Timer2是向上计数的,如果希望计数周期是1个单位的话,那么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但为什么实际应该是1呢? ...
为什么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

网友:
                                 向上计数的,初值0xffff再计一个数之后不就是0x0000了吗,这不才溢出吗?

网友:
                                 应该是你始终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
同样疑问中

网友:
但是还有个疑问,Timer2是向上计数的,如果希望计数周期是1个单位的话,那么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但为什么实际应该是1呢?

版主和老鹰对上面的说法有疑问,我更正一下上面的说法:
但是还有个疑问,Timer2是向上(加1)计数的,如果希望计数周期是1个单位的话,那么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因为0xffff加1之后就变为0,自然溢出了,但为什么实际ARR的初值却是1呢?

网友:
                                 从 0记到 625,达到625益处,再从0开始。

网友:
嗬嗬,看样子楼主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8楼已经说了第二个参数是实际计数值,13楼怎么还说“ARR的初值就应该是0xffff“呢?

还是我在7楼的那个问题:第2个参数是表示计数初值?还是表示计数结束条件?如果搞反了结果可是大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明白了,根本原因是每次溢出后定时器从0开始重新计数,上面因受51的思路影响,我还以为每次溢出后把计数初值重新装载一下然后继续加1计数呢

网友:
                                 看看你的时钟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
                                 btjgclj何许人也,乱发广告?

网友:
定时器TIM2的低8位重载寄存器TIM2_ARRL需要在终端程序中手动装载下,好像16位的定时器只有高位寄存器可以自动重载。
1# winloop

网友:
                                 LZ怎么知道长了

网友:
                                 好像也有几个人反映类似的问题了,看来真的是不准,就是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好像也有几个人反映类似的问题了,看来真的是不准,就是不知道怎么测
你看帖不好好看,请仔细看看以前的讨论,尤其是15、16楼的内容。

网友:
                                 TIM2->ARR = 625-1就可以了

网友:
                                 向上计数,ARR里面就是终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