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大程序不进中断

楼主(2010-08-28):
stm8大程序不进中断
stm8s208时 多加了几个__CONST 就不进中断 ,这是怎么回事?
程序

网友A:
程序大约有64K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你这样问和问
“我用STM8有问题,怎么解决?”差不多,能不能贴个简单的例程,然后把过程描述一下!你这么问估计没人回答你!

网友C:
tim3是这样配置:
TIM3_DeInit();
TIM3_TimeBaseInit(TIM3_PRESCALER_16,1000); //1ms
TIM3_ITConfig(TIM3_IT_UPDATE,ENABLE);
TIM3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加了这个声名后中断就不正常了:
__CONST u8 font_1[0x7fff];

网友D:
可能程序大了,没时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