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STM32的定时器触发ADC的问题

楼主:
用TIM2的CC2,触发ADC,频率是1HZ,能看到寄存器的CC2IF位变化,但是ADC的STRT位始终不变,ADC不能触发,折腾了两天了,请各位帮忙看看是啥问题.ADC是好的,用软件触发可以正确转换.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
* Date               : 10/08/2007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BufferSize 3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u32 ADC_ConvertedValueTab[6];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u8 SPI2_Buffer_Tx[BufferSize] = {0xF8, 0x00,0x0F};
u8 SPI1_Buffer_Rx[BufferSize], SPI2_Buffer_Rx[BufferSize];
u8 TxIdx = 0, RxIdx = 0, k = 0;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TransferStatus2 = FAILED;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3 = FAILED, TransferStatus4 = FAILED;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2CLK = 36 MHz, Prescaler = 4, TIM2 counter clock = 7.2 MHz
CC1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CCR1_Val = 146.48 Hz */
vu16 CCR1_Val = 15000;
TestStatus Buffercmp(u8* pBuffer1, u8* pBuffer2, u16 BufferLength);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void SPI_Config(void);
  void timer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UART_Config(void);
  void I2C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
{
int i,j=0;
for (i=0; i<0xff; i++) j++;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sys_init();

 TIM_Cmd(TIM2,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while(1)
 {
   //delay();
   if (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FLAG_CC2) != RESET)
   {
       TIM_Cmd(TIM2, DISABL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CC2);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TIM_Cmd(TIM2, ENABLE);
   }

   //if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RESET)
  //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
// }

   if (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STRT) != RESET)
   {
     TIM_Cmd(TIM2, DISABLE);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STRT);
     TIM_Cmd(TIM2, ENABLE);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 ",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endif

/*--------------------- NEXT IS THE SYSTEM INIT ------------------------------*/

void sys_init(void)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
    SPI_Config();
    timer_Config();
    DMA_Config();
    UART_Config();
    I2C_Config();
    ADC_Config();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Enable 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Flash 2 wait state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HCLK = SYS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ADCCLK = PCLK2/4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md(ENABLE);                /* Enable PLL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Enable DM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Enable ADC1,2 and GPIOC clock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GPIOE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2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SPI2 Periph clock enabl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else  /* VECT_TAB_FLASH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Channel;/*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2, 0);/*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Configure HCLK clock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SetReload(720000);/* SysTick interrupt each 100 Hz with HCLK equal to 72MHz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Enable the SysTick Counter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Configuration:Pin6, 7, 8 and 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0 (ADC Channel1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Config(void)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Enable SPI2 */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1024,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DISABLE);/* TIM IT disable */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Cmd(ADC2, ENABLE);       /* Enable ADC2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 Enable ADC2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Start ADC2 caliba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Check the end of ADC2 calibrat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2, ENABLE); /* Start ADC2 External Conversion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Start ADC1 External Conversion */
}

void DMA_Config(void)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UART_Config(void)
{

}

void I2C_Config(void)
{

}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关闭TIM2后,可以清晰https://bbs.eeworld.com.cn/upfiles/img/20079/2007911171350994.gif的看到CC2IF的变化,但是ADC的始终不变

网友:
顶顶!

LZ解决的咋样了?

我仿照版主给的例子用TIM2总也不能触发ADC转换!

谁做过TIM2触发ADC啊????

网友:
如果在TIM2比较中断里面用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则可以转换。

如果关闭TIM2中断,
同时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定时器2 捕获事件触发转换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则无论如何不能触发ADC中断。

哪位大侠做过给提个醒

网友:
又测试了一下,
改成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只能完成一次启动转换,
这应该是比较事件启动ADC,和输不输出到管脚有啥关系??

奇怪啊????????

网友:
各位大侠,
有人成功用过后STM32的TIM2触发ADC1,

请快快现身!!

网友: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时钟使能(第9位为1)
RCC->APB2ENR |= (1<<9);
//定义ADC1引脚PC0、PC1、PC2,即ADC1_10、ADC1_11、ADC1_12,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GPIOC->CRL &= 0xFFFFF000;

ADC1->CR2 = ADON; //唤醒ADC1
ADC1->CR1 = SCAN|JAUTO;  //扫描模式
ADC1->CR2 |= (3<<12)|JEXTTRIG|CONT; //连续转换
//ADC采样时间设置,通道10,11。采样时间为7.5周期(0-2为001,3-5为001)
// ADC1->SMPR1 = (1<<0) | (1<<3);
// ADC1->SQR1 = (2<<20);
ADC1->SQR3 = (12<<0);  //规则通道只有通道12
//AD注入序列寄存器:长度为3(20-21为10),第1个转换为10(10-14为01010),第2个转换为11(15-19为01011),第3个转换为12(15-19为01011)
ADC1->JSQR = (10<<10)|(11<<15)|(1<<20);
// ADC1->CR2 |= ADON; //启动ADC1
ADC1->CR2 |= (1<<3);
//等待校准复位完成
while(ADC1->CR2 & (1<<3))
{}
//开始校准,第2位设置为1
ADC1->CR2 |= (1<<2);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1->CR2 & (1<<2))
{}
ADC1->CR2 |= (1<<15);
//开启ADC1和ADC2全局中断(第18位)
NVIC->ISER[0] |= (1<<18);

}

void TIM2_Init(void)
{
RCC->APB1ENR |= (1<<0);//定时器3时钟使能(第1位为1)
//TIM3的重映射设置:定时器3没有重映像(第10、11位为00)
// AFIO->MAPR &= ~(3<<10);
//设置NVIC
// NVIC->ISER[0] |= (1<<28);//开启TIM3全局中断(第29位为1)
//定义TIME3控制寄存器1:第5-6位设置为00,表示边沿对齐模式;第7位为0,表示TIMx_ARR寄存器没有缓冲;第8-9位设置为00表示时钟分频因子为1
//第1位为1,禁止UEV,不产生更新事件;第2位为0;第4位设置为0表示计数器向上计数;
TIM2->ARR = 10;//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定时时间)
TIM2->PSC = 71;//时钟频率 = 72/(时钟预分频+1)
// TIM2->CCMR1 = 1<<12;
// TIM2->CCER = (1<<4);
TIM2->CR1 = (1<<0);
//定义TIME3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预分频器;

}

网友:
                                 上面的程序是可以的。注释有很多是错的,不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