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3254a新器件编程失败问题

楼主(2010-09-18):
upsd3254a新器件编程失败问题
以前用8.22版本的express编程时遇到过的问题,新批号的upsd3254a用RLINK编程时显示:器件ID错!,后来听人指点使用高版本8.66后写入OK。
现在又遇到同样的问题,8.66版也不行了,软件已经不升级了,怎么办?ST生产芯片时每批都这样搞吗?
肯请高手指点!
编程
怎么办

网友A:
跟版本没有关系,要注意的是JTAG电路是否正确(比如人家推荐I/O口串100欧姆电阻你串1K,可能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有就是注意uPSD工程配置和编程选项。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PCB是原来的,编程设置也是原来的呀----工程根本没改动过。写一片06+的芯片就OK,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芯片是假的(按说假的检测目标应该也错吧,它就能通过),还有就是芯片内部有改动!
又定了几个09芯片等到货再试试,可要了命啊
麻烦哪位用过09+芯片的前辈指点下!

网友C:
如果可能,换Flash-Link看看,并口的那种,100多块,如果买的芯片多,叫代理送一个也可以。
这种速度慢一点,但是稳定多了,毕竟是并口,驱动能力比较强

网友D: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
不知道那个PSDsoft软件怎么配置啊,不知道是配置错了还是什么回事
程序下载成功,但是就是没有预期的结果
比如程序是用到串口打印,下载成功后始终不打印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用ST CAPS软件下载后是可以正常打印的,是什么原因啊,大家帮我分析下拉

网友E:
使用UPSD MCU的兄弟们加我,交流下
QQ114795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