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STM32检测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2010-09-25):
请问下,STM32检测继电器的状态
想请问下,继电器的闭合或者断开,怎么检测?
是不是类似检测键盘是否按下那种方法?
GPIO接到继电器的一端,继电器另外一端接地;GPIO写1,然后再读回来;如果是闭合的,则读回来的是0;如果是断开的则读回来的仍然是1?
继电器
检测

网友A:
这需要看你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B:
在一回或二回找一个测试点,再设计电路。

网友C:
得看一下你的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