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DC寄存器的值写不进去

楼主(2010-09-27):
发现ADC寄存器的值写不进去
怎么老是碰到点稀奇古怪的问题。ADC初始化后,那几个ADC寄存器的值始终不变,搞怪的
看下面的图:
程序已经正常跑了,然后我暂停,查看寄存器的值,

网友:
PB_DDR=0x07和TIM1_ARRL=0xc6都已经有值了,但是ADC2寄存器的值都是0,就是写不进去。程序也在图上面,帮我看看是上面问题?
用的是STM8S207RB
搞怪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A:
你是软件模拟还是下载到Flash里运行的,检查一下你的配置。

网友B:
先关AD,再初始化,即更改第一句,然后,请注意,

网友C:
因为图片上传不了,补充一下:通过置位ADC_CR1寄存器的 ADON位来开启ADC。当首次置位ADON位时,ADC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为了启动转换必须第二次使用写指令来置位寄存器的位。[/
b]
在转换结束时ADC会保持在上电状态,用户只需要置位ADON位一次来启动下一次的转换。

网友:
建议先从ST提供的ADC例程开始,慢慢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