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的读保护让我疯了

楼主:
给客户做了6个样板,用STVP烧录了软件,选择了READONLY保护选项。

前几天客户把6个板子送过来要修改。结果发现有4块板子是正常,但是有2块板子的读保护没有了,代码通过STVP轻松读出来了。

真晕啦。这样的问题竟让让我遇到

网友:
                                 你送过去之前可以自己先试一下啊。。。呵呵

网友:
                                 应该不会的!!!用STVP选择option byte里的read protect后,需要program一下才行的!program完了,你自己再尝试着读读就知道啦!

网友:
                                 保护位能用代码修改吗?

网友:
保护位能用代码修改吗?
可以

网友:
之前是绝对写了读保护位的.IC是同时烧录的,

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A:
stvp操作繁琐,很难保证不出错的。
不过以前看过有人弄脚本,可以搜索一下本版。

广告一下,EP968手持编程器,脱机操作,操作简单。工作可靠。
具备强制加密,自动加密功能,可预防未使能RDP读保护位。

网友:
                                 STM8的读保护启用后禁用会自动擦除flash,所以你的问题很可能是操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vp操作繁琐,很难保证不出错的。
不过以前看过有人弄脚本,可以搜索一下本版。

广告一下,E ...

在程序里检测一下读保护有没有开,然后自动打开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stvd单独去设置读保护?那不要累死了void ROPset()//设置读保护
{
     u16 ropAddr=0x4800;//F103的option在4800h开始

     u8  ropOptionStatus=FLASH_ReadOptionByte(ropAddr);;//rop状态
     if(ropOptionStatus!=0xaa )//如果没有读保护,加上读保护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 Data区解密
       FLASH_ProgramOptionByte(ropAddr, 0xaa);//设置读保护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 Data区加密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里检测一下读保护有没有开,然后自动打开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stvd单独去设置读保护?那不要累死了 ...

人家说的读保护与你说的不是同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读保护与你说的不是同样的东西

哈哈。代码都扔出来了还看不出来?那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可以配置字设成加密状态,记得烧录进去,另外就是上面所说的,有自已的软件检测,如果未加密,自动加密,不过就是加密了,也可以解密,需要解密可以找我,Q522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