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atfs可以同时打开两个文件分别写吗?

楼主(2010-09-26):
请问fatfs可以同时打开两个文件分别写吗?
f_write(&file,&save,512,&bw)写一个,写另一个文件的时候
把file换个名,可以吗?
同时打开。分别写。。不关闭。
我这也试了,用的是STM32的SDIO方式读写SD卡
但是程序老是卡在SD卡的设置上,,不知道可以这样用吗?
如果不行。。。我就不折腾这个程序了,改别的方式了。。
file
程序

网友A:
同时打开分别写一个文件,最好别这样做
容易造成冲突,要注意保持原子性
就像MCU通一个时刻只能执行一条指令一样
你可以先关掉,然后再写

网友B:
目前我的程序是这样的,,采集到的数据写入一个文件中,这个文件我设置的是大约2分钟存一次。
串口收的的GPS信息我也想保存。。
如果关掉在打开的话,时间很长,会耽误采集,这是一,另外那样好像读写太频繁了。让SD卡受不了。

网友C:
SD卡擅长记录频繁的数据,建议换个思路

网友D:
我的采集电路就是记录频繁的啊。。。
但是。。在记录采集数据的同时要加入GPS数据。。这样的话,,频繁的对SD卡打开关闭会不会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