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的问题,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0-09-30):
固件库的问题,请大侠帮帮忙,
我用的是STM32F101VCT6,后来使用了STM32F103VCT6,每进入中断的时候,就出现了硬件故障,出现下面数据: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1FFFFBC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20000000 to 0x20000400)
请问那个大侠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吗?
急
谢谢!
硬件故障
数据
currently
outside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我原来使用的开发工具是IAR ARM 5.4 和用STM32F101VC, 建立的项目也就是这个,后来开发工具使用的是 IAR ARM 5.50 和使用STM32103VC ,原来建立的项目在这里编译没出问题,但就是串口接收中断的时候,就进入下面死循环
void HardFaultException(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请多多帮忙!

网友C:
对不起,3楼说的问题与楼主位说的问题,完全是两回事,请楼主再确认清楚,否则别人很难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