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STM32F100

楼主:
刚注册,还没有分数可以给大家,抱歉;
我的问题比较多,集中在一起问;多谢大家;
1)STM32F的FLASH区域比较大,能否利用FALSH区域存用户数据;(数据量估计在64K左右);
2)如果可以,擦写操作和写操作的速度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次性擦除一大块区域;如32KB;
3)擦除FLASH区域时候应该占用了系统资源,如总线;是否导致程序不能正常继续运行或不能响应中断;(有的ARM可以把程序中断程序移到RAM区域执行,但STM32F的RAM区域并不够大,所以会产生限制);
4)STM32F1XX系列用什么开发环境及配套调试工具;哪一家分销商做支持最专业;我希望能用KEIL FOR ARM;但对KEIL FOR ARM环境我也不熟悉;我只用过ADS12,也试过IAR;但还是用KEIL以后的通用性会好些;
5)开发板我还没有,需要一套先试试;大家推荐推荐;最好附件文档详细些,有器件的中文版说明;

网友:
首先,STM32F100的性价比很高,用它做开发是个好的选择。

1) 可以利用STM32F的FALSH区域存用户数据
2) 擦写操作和写操作的速度需要看 datasheet。可以一次性擦除一大块区域,即block擦除
3) 擦除FLASH区域时候有可能占用系统资源,这需要看Flash programming manual
4) 可以用KEIL FOR ARM,IAR EWARM也可以
5) 最近ST搞的Road Show上面,免费发STM32F100的开发板,是ST官方的开发板,值得推荐。

网友:
顺便问一下,FALSH寿命还是1000次吗?
如果用来做隐形炸弹不错,经常更改的数放入Flash,用一段时间自然报废,哈哈

网友: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配套的stm32f100的扩展板?

网友:
顺便问一下,FALSH寿命还是1000次吗?
如果用来做隐形炸弹不错,经常更改的数放入Flash,用一段时间自然报废,哈哈
STM32的FALSH寿命早就是10000次了,印象里2008年就是10000次

网友:
                                 去代理商那边,应该会提供评估板。

网友:
                                 注册和给分没有关系吧

网友:
FALSH寿命还是1000次吗?
这样的FLASH技术估计是50年前的;现在的FLASH全部都是10万以上,通常都是100万次;
据说有一种FLASH出厂时就会有坏区,这样的FLASH通常都是容量很大,以M为计量单位;

网友:
散分开始;
1.IAR不是主流,以后没有前途,就象ADS一样;所以只能选择KEIL(MDK);
2.因为正版的MDK不提供永久性升级,所以还是D版的MDK好;
3.擦写FLASH占用系统资源的问题应该是难免的,擦写时要关中断;但愿擦除的速度很快;

网友:
50年前有FLASH吗
我看到手册里写的
PM0042  STM32F10x闪存编程   P4

网友:
STM32F100VBT6主要特性
内核:ARM 32位Cortex™-M3 CPU
24MHz的最高频率和1.25DMIPS/ MHz(Dhrystone 2.1)的性能
单循环乘法和硬件除法
存储器
16 kB ~128kB Flash存储器(我司有代理的哦~)
4kB ~8kB SRAM(我司有代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