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个在使用upsd3254a时遇到的问题
karachi
karachi

网友A(2008-04-03):
一个在使用upsd3254a时遇到的问题
最近做了一个upsd的小系统的板子,发现单片机不走程序?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可检查了晶振 复位 电源都没有问题,有时候能奇迹地跑两下但是擦除程序后再写又不能用了 请赐教~~~~~
程序

网友B:
把电路图,配置,和程序发上来看看
把电路图,配置,和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UPSD挺好用的。提供多点信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D(2008-05-15):
程序页
程序分配页分配正确吗?程序空间设置正是否对哦.?

网友E(2010-09-28):
兄弟,那个PSDsoft软件怎么使用啊
我的

网友F:
PSDSOFT使用。一般先配置IO口,再配置程序存储器地址,RAM地址,外部数据地址(也就是可以仿EEPROM的程序地址),还有PSD的存储地址。一般设置在RAM地址后(0X2000----0X20FF)。将程序放在程序存储器就可以了啊。如果大于8K,则须将程序放入两个或更多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