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一个关于STM8 I2C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STM8 的I2C(不想搞模拟的I2C),结果I2C没有调通,不知道问题所在,软件是参考I2C EEPROM固件那个程序写的。初始化如下:

void IIC_Init(void)
{
UCHAR temp;

CLK_PCKENR1 |= 0x01;
I2C_CR1    = 0x00;                  //禁止I2C外设
I2C_FREQR  = 0x04;                  //输入外设时钟频率为1MHz
I2C_CCRH   = 0x00;
I2C_CCRL   = 0x05;                  //SCK时钟为100kHz
I2C_CR1    = 0x01;                  //开启I2C外设
I2C_CR2   |= 0x04;                  //当前接收字节返回应答
I2C_OARL   = 0x86;                  //自身地址
I2C_OARH   = 0x40;
I2C_SR2 = 0;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

请高手帮帮忙;

1,这个初始化我是按照SPEC主模式的步骤写的,其中的输出频率不知道是不是100K
2,STVP的OPTION也配置为I2C.

网友:
                                 你参考的那个程序本身正常吗?

网友:
                                 没有试过,但是除了初始化搞的有点复杂外,读写语句的逻辑是对的。

网友:
                                 那参考的那可是官方的固库示例,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最好先确认你参考的那个程序本身可以正常工作,这至少可以确保你的硬件环境正确、你的软件环境正确,并且你的操作过程正确。

网友:
                                 官方的固件库示例有时也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请问一下,STM8自带I2C设定时,I2C的GPIO要设置吗?如果要,该怎么设

网友A:
stm8 自带I2C终于调试成功。

1,此次调试I2C受益多多,首先证明官方的那个写EEPROM的程序是对的。
2,这次调试TW8816开始调不通的原因是误以为寄存器地址是16位的(芯片公司的业务也是这么说的,我相信了),才让我看到的数据不同,但我想,有数据了,而且用WHILE等待的方法,程序跑通了,说明连上了从机。
3, I2C的GPIO不要配置,我看到有些同仁把GPIO配置了。
4,为了大家用好STM8的I2C,我把程序烤下来。

void IIC_Init(void)
{
        UCHAR temp;

        CLK_PCKENR1 |= 0x01;

        I2C_FREQR |= 0x10;                  //输入外设时钟频率为1MHz
        I2C_CR1    = 0x00;                  //禁止I2C外设
        I2C_CCRH  &= ~0xcf;
        I2C_CCRL  &= ~0xff;
  I2C_TRISER = 0x11;
        I2C_CCRL   = 0x10;
        I2C_CCRH   = 0x00;
        I2C_CR1   |= 0x01;                  //开启I2C外设
        I2C_CR2   |= 0x04;                  //当前接收字节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8;
        I2C_OARL   = 0x86;                  //自身地址
        I2C_OARH   = 0x40;
}

void Read_8816(UCHAR *pBuffer, UCHAR index, UCHAR NumByteToRead)
{
        UCHAR temp;

        while(I2C_SR3 & 0x02);             //等待总线空闲
        I2C_CR2 |= 0x01;                                //产生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等待START发送完
        I2C_DR = 0x8a;                     //发送8816器件地址
        while(!(I2C_SR1 & 0x02));          //等特7位器件地址发送完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I2C_DR = (UCHAR)(index);
        while(!(I2C_SR1 & 0x84));

        I2C_CR2 |= 0x01;                                      //产生重复起始位
        while(!(I2C_SR1 & 0x01));          //等待START发送完
        I2C_DR = 0x8b;                     //读
        while(!(I2C_SR1 & 0x02));          //等特7位器件地址发送完
        temp = I2C_SR1;
        temp = I2C_SR3;
        while(NumByteToRead)                      //要读几个字节
        {
                if(NumByteToRead == 1)
                {
                        I2C_CR2 &= ~0x04;              //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产生停止位
                }
                if(I2C_SR1 & 0x40)
                {
                        temp = I2C_SR1;
                        Buff[8-NumByteToRead]=I2C_DR;
                        *pBuffer = Buff[8-NumByteToRead];
                        pBuffer++;
                        NumByteToRead--;
                }
        }
        I2C_CR2 |= 0x04;
        I2C_CR2 &= ~0x08;                  //为下一次接收使能应答
}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我今天终于找出问题了,ST的库没有问题,例程的一个函数有问题

void I2C_EE_ByteWrite(u8 WriteData, u16 WriteAddr)
在写完器件地址后就会死机,在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加上这个就好了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 自带I2C终于调试成功。

1,此次调试I2C受益多多,首先证明官方的那个写EEPROM的程序是对的。
...

楼主,你这样的while等待,万一等不过去,程序岂不是卡死?

网友:
IIC我一直都是模拟 感觉官方库不是很稳定 不太好用

网友:
我用官方的,感觉读出的数据有问题,现在在模拟,还没出来。

网友:
我再调试过程中,I2c的busy位一直置位,可以参考我写的帖子:http://www.eemaker.com/stm8s-i2c-busy.html

网友:
关注微信号公众号:eem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