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汇编的头文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1):
关于STM8汇编的头文件问题请教
我现在准备将STtool/asm/include中的“STM8S207R.asm”改装成我需要的头文件(增加一些寄存器位定义等),操作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第一行就是“ST7/”,请问这个是不是要改成“STM8/”?如果完全去掉是否可以?
2、接下来的定义是“segment byte at 0-7F 'periph'”,但是在STM8中该区域应该是用户的普通RAM区啊,为什么给强行定义了?是否可以删除该句?
3、控制寄存器定义是否一定前缀带点啊?如“.PA_ODR”。
那我在RAM区普通定义(给一个地址命名)的话,是否也一定要带点呢?位定义呢?
4、在STtool/asm/asmdemo中的一个样例文件有如下一句话:
.NOLIST
#INCLUDE "ST72311N4.inc"
.LIST
为什么不引用“ST72311N4.asm”呢?能否解释一下上面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改装
include
寄存器
用户

网友A:
re
我现在准备将STtool/asm/include中的“STM8S207R.asm”改装成我需要的头文件(增加一些寄存器位定义等),操作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1、第一行就是“ST7/”,请问这个是不是要改成“STM8/”?如果完全去掉是否可以?
如果你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就是选的STM8的,那么自动创建的那个main的第一行就是STM8/,这是不能去掉的。
******************************************************************
2、接下来的定义是“segment byte at 0-7F 'periph'”,但是在STM8中该区域应该是用户的普通RAM区啊,为什么给强行定义了?是否可以删除该句?
因为你创建项目时选的芯片不对,所以给出的段定义不同。
*******************************************************
3、控制寄存器定义是否一定前缀带点啊?如“.PA_ODR”。
那我在RAM区普通定义(给一个地址命名)的话,是否也一定要带点呢?位定义呢?
建议你去看一下手册在开始编程
***************************************
4、在STtool/asm/asmdemo中的一个样例文件有如下一句话:
.NOLIST
#INCLUDE "ST72311N4.inc"
.LIST
为什么不引用“ST72311N4.asm”呢?能否解释一下上面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在创建完项目后,你只需要把STTOOL中的STM8S20x.asm和.inc分别添加到source和include文件夹下面就可以了。
******************************************************************

网友B:
我准备开玩了,呵呵...

网友C(2010-10-05):
STM8S103F (转载) 给大家参考(包含头文件和中断向量))
下载次数: 48

网友D:
上面忘了些注释,这是STM8S103F的 ,,算是一个自定义的模板,里面包含了自定义的头文件和中断向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次上传。希望大家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