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问题求助前辈

楼主(2010-10-01):
关于keil的问题求助前辈
我在用KEIL编程的时候,发现mian.c函数的前面有三个点,
后面查资料说是没有参与编译。
如图

网友:
请问下KEIL是在哪里设置函数是否参与编译?
谢谢。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A:
消灭零回复。

网友B:
老板啊,我继续等待。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可能高手都休假了吧,耐心等待中。。。

网友D:
文件,右击->options for file 'xxx.x' ... ALT + F7 ->Include in Target 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