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数据怎么写谢谢

楼主:
                                 往指定FLASH地址中写入数据怎么写 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cpu,stm32103ve是只能以2字节为单位向里面写,库函数里有现成的实现的函数

网友:
                                 lz是想烧写flash呢,还是定义一个变量啊?

网友:
stm32中 往FLASH具体地址里面写数据和读数据
还有就是FLASH中的程序是从什么地址开始有数据的 怎么看是0800 0000 后面才有数据啊
之前怎么全是空白啊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0800 0000 后面才是flash的地址啊,看芯片手册了要

网友:
                                 flash起使地址是00000000啊

网友:
flash起使地址是00000000啊
你显然没有看STM32的存储器分配图。

网友:
                                 往寄存器里面写数据就可以了啊,看看对应的芯片手册

网友:
                                 版主  的图 就可以说明了,在0800 0000地址才是系统中的地址,前提说明 是cpu的控制地址,当数而你说的0000 0000这个地址是flash芯片的内部地址,当地址输入为0800 0000是 flash芯片片选打开,指向flash内部地址0000 0000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如何往stm32系列芯片的flash中写变量了吗??我想在flash中定义一个变量,用来存放程序运行过程中设定的值,以免掉电重新上电之后还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