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DT6能否接受到200KHz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0-09-30):
STM32F103RDT6能否接受到200KHz的外部中断?
现在有一个应用,输入量是8个IO口的开关量,然后有一个选通信号,最高可能达到200KHz,准备将这个选通信号连接到一个外部中断,做边沿触发,在中断中读取IO口的状态并保存到缓冲区中。还要用到一个串口将数据发送出去。请问一下,外部中断能否做到?
通信
开关
缓冲区

网友A:
外部中断可以做到,但是不知你的程序是否够快?

网友B:
做了下实验,感觉好象不够快,总是容易丢数据,在中断里面也就是读了下IO,写到RAM里。缓冲区头尾赋值。
即使在接收的时候只保存到RAM里面,接收完后再发送也这样。。。
请教版主,外部中断最快可以达到多少速率?

网友C:
说外部中断最快可以达到多少速率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断可以达到的最快速率与你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做的事情多少相关。比如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如果除了清除中断标志外,什么也不做,那么200KHz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5us能做多少事?

网友E:
72M的STM32在理想状态下,5us可以执行几百条指令。

网友F:
速度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