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保存设置的数据,如何知道未用Flash

楼主:
小弟用STM32做一光源控制器,其中一些相关的设置,希望能保存到Flash中,在下次开机的时候能够直接读取出来,省去重新设置的麻烦。
在保存数据的时候,我如何确定要保存到Flash的哪个地址?哪些地址是没有被代码使用到的?
代码是如何被存放到Flash中的?是不是每次烧写代码存放的地址都相同?
谢谢各位

网友:
                                 const uint8 config_data;

网友:
                                 从下向中长的,比如你说代码64K,那64K以上地方你用可以用来存你自己的东西了

网友:
                                 看.map文件,就知道已经用了多少Flash,剩下的就是可以用的,但要注意以页对齐。

网友:
比较保险的是修改xcl或icf链接文件,保证空出数据区。
然后用pragma location="section"来定义数组

网友:
                                 2楼的方法更简单

网友:
                                 不管哪种方法,都要注意页对齐,而且这一页中如果又空余的空间,也不能放其它代码或数据,否则擦除时就会出问题。

网友:
                                 版主 你凌晨4点是睡一觉醒来了,还是一直没睡。。

网友:
你这样写,只是把这个数组设置为只读吧,能写到Flash中?

网友:
能够详述一下吗?谢谢,我用的STM32F107

网友:
谢谢版主,我用的STM32F107,一页是2K,我用的最后一页。写入的时候用固件库中的函数,读取的时候只用用地址做强制转换读取出来,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的好帖,有用

网友:
在内存中 用结构体封装要保存的数据
保存flash的时候 指定地址 然后保存结构体大小
读出的时候 直接附到结构体中就行啦

就是内存中要有待保存数据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