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到底有没有内部id资料没写啊

楼主:
                                 有。 最新的数据手册中写了。

网友:
您好!我正在使用stm8s103f2,从datasheet来看uid在0x4865-0x4870,我写了个程序读取0x4869-0x4870的内容,读出来都是0x9D,请问是否是我的程序的问题?谢谢!
__no_init volatile char *p1[8]@0x4868;
void main( void )
{
  CLK_CKDIVR = 0x08;
  unsigned char x[8]={0};
  for(unsigned char i=0;i<=7;i++ ){
  x[i]=*p1[i];
  };

网友:
那嘚请教版主 最新的哪个资料 我下载了手册都没有
看我在2楼的回答:最新的数据手册中写了,数据手册就是Datasheet。你下载的是什么手册?第一页是什么?

下面是用Adobe Reader打开的STM8S103数据手册的第一页:

网友:
                                 回5楼:你可以在调试状态下,直接看存储器窗口中这个区段的内容,对比你自己读出的数据即可。

网友:
                                 To 香水版主,我在memory区看到是数据是0x9D,但是有个问题,我在其它的程序仿真中,看到的数据是0x00,0x7a,0x5a,0x04,0x60,0x83,0x0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时间可以测试一下吗?

网友:
在一些旧的芯片中,没有这个芯片ID,这个ID是后来新加上的,所以相应的信息也在旧手册中查不到。

8楼的问题请以在memory区看到的数据为准。

网友:
                                 可能是项目的问题,重新建了一个,一切正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