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XX高端系列能不能外接ADC参考电压?

楼主:
比如高密度系列:STM32F103XC  ,STM32F103XD ,STM32F103XE
资料显示双通道的DAC转换可外接参考电压。
那ADC转换能不能外接的啊?

网友:
                                 可以外接电压基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看了一下资料,有点蒙蒙的感觉,还没能整明白,那个Power supply scheme 的ADC框图中有一个双路开关,一边接到VDDA,另一边接到一个电容波波的参考电压源上,这个参考电压源是从哪个脚来的?

2.3.11  Power supply schemes
● VSSA , VDDA  = 2.0 to 3.6 V: external analog power supplies for ADC, Reset blocks, RCs
and PLL (minimum voltage to be applied to V is 2.4 VDDA when the ADC is used). VDDA
and VSSA  must be connected to VDD  and VSS , respectively.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connect power pins, refer to Figure 12: Power supply scheme.

网友:
                                 核对了一下封装脚位,原来64脚的没有ADC参考输入,100脚以上的才有。

网友:
求答案

那请问下64引脚的Vref就是VDDA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