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捕获模式下数脉冲的个数,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9-09-03):
关于输入捕获模式下数脉冲的个数,请大家帮忙啊
输入捕获模式下数脉冲的个数时,频率大于20khz的就出错了,试图改变捕获的预分频值,结果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频率

网友A:
版主,我在TIM3的配置里这么改的: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4;
用TIM2产生方波,然后用TIM3的输入捕获来计数脉冲个数,在15Khz以下,计数都正确,而且改变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这个值的时候,计数个数也是改变的,但是脉冲频率大于15Khz是时,计数就不准了,大得更多的时候就计不到数了

网友B:
怎么计数的?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C:
其实就是在一个管脚输出一个方波,然后这个脚跟TIM3的输入脚相连,TIM3就可以测脉冲了

网友D:
我是问你的程序中怎么计数的?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外部中断?为什么不使用定时器的外部时钟做计数?

网友E(2010-10-14):
你好,我最近也在弄这个脉冲计数,能跟你讨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