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STM32F103RBT6驱动的OLED彩色屏

楼主:
用STM32F103RBT6驱动的彩色屏,实际显示效果更好些,原以为很难,做过后才发现一般难。

网友:
                                 美女呀,网袜

网友:
楼主,OLED彩色屏哪里买的?什么价?

网友:
                                 OLED彩色屏是奇美的,2.83寸我买的200.0

网友:
和奇美联系买的吗?给个链接。。。3Q

网友:
                                 为避免广告,已经PS给你。

网友:
                                 能不能也给我一个...

网友:
OLED屏好像很容易坏~!

我最近也在搞OLED屏,其实软件与TFT 屏差不多了,但发觉OLED屏很脆弱~。
是uivison的屏。

网友:
                                 还有,就是太贵了。

网友:
太贵是因为生产良率低。
不知现在改进怎么样了。

网友:
                                 我感觉OLED屏挺可靠的,短路了好几次,都没坏。给的4.6V电压到了5.3V,-4.2V电压到了-5V都没有烧坏,屏很热了照样运行。

网友:
                                 uivison的单色16灰度OLED屏我也在用,没有发生坏的情况。

网友:
                                 STM32F103RBT6内部FLASH只能存放半幅彩色图片,我的图片是存放在8M位的SPI FLASH中。

网友:
                                 可以使用JPEG文件, 直接INCBIN这个文件,然后输出文件指针,使用JPEG解压~,应该可以吧。

网友:
                                 JPEG文件需要转换成数组文件,写入外部FLASH存储器,你说的方法没法写入外部FLASH存储器,而内部FLASH容量也不够啊。

网友A(2010-06-04):
也想搞一个看看

网友B(2010-10-05):
不错,凹凸有致!相当不错!

网友C:
真牛! 希望我马上能作出这样的东西。

网友D:
美女相当的显眼,你这是显示图片呢,还是实时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