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0-09-27):
串口中断问题?
我只开启了接受和发送串口中断,但是进入到中断函数后,通过USART_GetITStatus检查,既不是接收中断也不是发送中断,
flag标志中TXE被设置但是我没有开启这个中断,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问题
标志

网友A:
似乎没有人啊~~~

网友B:
首先说,TXE只是个状态位,不管你开不开中断,这些状态位都会根据自己的状态改变的。
当状态位设置时,如果相应中断使能打开,同时总中断开关打开。就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你检查一下,是否开启中断使能,是否开启总中断,如果还没有进入中断,是不是程序那里有问题。
比如你的中断向量地址有没有搞错,一定要查SPEC哦。不同型号的芯片大至相同也有不一样的哦。

网友C:
你程序弄错了吧 还是看程序才知道结果

网友D:
可能是我的串口开关太频繁了吧~

网友E:
TXE只要发送缓冲区为空都会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