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问题串口中断

楼主:
开了中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老进入ISR,我的设置过程如下,请高手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当执行到下面时,老是进入USART1_IRQHandler();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USART1_S;

     NVIC_DeInit();
     NVIC_SCBDeInit();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ClearIRQChannelPendingBit(USART1_IRQChannel);

      NVIC_USART1_S.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Channel;
     NVIC_USART1_S.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3;
     NVIC_USART1_S.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5;
     NVIC_USART1_S.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USART1_S);

}

void SetupUART (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middl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CONFIG  USART INTERRPUT  //add 2008 8-11        zsf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  USART1->    CR1|=0x00a0;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Enable USART1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GPIOB->ODR = (GPIOB->ODR & 0xFFFF00FF) | (LED1 << 8);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GPIOB->ODR = (GPIOB->ODR & 0xFFFF00FF) | (2 << 8);
         Read_Byte=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GPIOB->ODR = (GPIOB->ODR & 0xFFFF00FF) | (1 << 8);
    //    USART1->DR=0x55;
        // USART_SendData(USART1,100);
    }

    */

      /* If a Frame error is signaled by the car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F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Resend the byte that failed to be received (by the Smartcard) correctly */
   // SC_ParityErrorHandler();
  }

  /* If the USART3 detects a parity erro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PE) != RESET)
  {
    /* Enable USART3 RXNE Interrupt (until receiving the corrupted byt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Flush the USART3 DR regis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Disable USART3 RXN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If a Overrun error is signaled by the car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If a Noise error is signaled by the car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N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网友:
进入中断后自己查一查是哪个条件引起的中断

                                 再看看你的程序中是否清除了这个中断标志位。

网友:
请问怎样清除标志位?

网友:
我使能了EXTI0中断映射在PA0后,并且将PA0设置为上拉输入,且接到低电平去,但是,一运行程序,在没有触发的情况下,进入了EXTI0中断,我很不解,请版主赐教

网友:
“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使能时该中断就会产生的吧,是通过a write to the USART_DR register清中断,一旦a write to the USART_DR register之后,这个中断“一会”也会产生的。问题好像不是“清不清该中断标识”,而是“用不用该中断标识”,,,

网友:
中断问题

哈哈 这个是因为 你中断程序执行好后 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啊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