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C6除了I0寄存器,其他寄存器都不能设置

楼主(2010-10-22):
STM8L152C6除了I0寄存器,其他寄存器都不能设置
各位大侠 我用的STVD编译器 为什么只有io相关寄存器可以设置其他寄存器都不可以设置呢??比如执行完 TIM2_CR1 = 0x01; 后 查看寄存器 TIM2_CR1 的值依然是0
用的是STM8L152C6 单片机 还有ST-LINK仿真器
谢谢各位
其他
寄存器
编译器

网友A:
你确定你执行了TIM2_CR1 = 0x01; 好好看看程序,也许你没有调用。

网友B:
我很确定执行了

网友C:
STVD不是编译器,它只是一个集成调试环境。
你看看使用的头文件对不对。

网友D:
没有使用外设时钟 头文件用的STM8L152.h 各位高手情指点一下啊

网友E:
每次用各个外设之前,均需把这个外设的时钟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