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的普通内核与Cortex内核有何区别啊!

楼主(2010-10-16):
请教arm的普通内核与Cortex内核有何区别啊!
请教 arm的普通内核与Cortex内核有何区别啊?编程上有何区别呢?
ARM
编程

网友A:
1)ARM的普通内核是指哪些?ARM有不下几十种内核,哪些是普通的?
2)任何两个内核之间的比较,都可以写出很多篇论文。
3)如果使用C编程,在编程方面,内核之间基本无差别。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有点大了

网友C:
cortex也属于普通内核。

网友D:
呵呵,我菜鸟了,对不起!
我菜鸟了!
但是高手们……,算了!
我自己去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