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城主一个MCO的问题,你以前回复的帖子!

楼主:
版主发表于 2010-8-24 17:4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网友:
                                 当你要用MCO的时候,就不能使能定时器1和串口1。

网友:
                                 不会吧,用这个MCO的功能的代价也太大了点吧,但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说明,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哪里有介绍吗,我用了两片CPU,想省一个晶震,最主要是省块PCB的位置。

网友:
不会吧,用这个MCO的功能的代价也太大了点吧,但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说明,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哪里有介绍吗,我用了两片CPU,想省一个晶震,最主要是省块PCB的位置。 ...
仔细看了一下MCO的引脚安排,更详细的限制是这样的:
1)不能使用USART1的同步模式,但不影响异步模式的使用;即不能使能USART_CR2.CLKEN位。
2)可以使能并使用TIM1,但不能配置使用TIM1的通道1做为输出,可以作为输入,但最好不要使用TIM1。

希望这样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好,看来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