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低功耗问题

楼主:
使用standby mode ,电流是:4uA(还有其他备用时钟)
使用stop mode(lower power) ,电流是:118uA(还有其他备用时钟)
以上模式都使用了RTC。

根据芯片资料 可以达到14uA.
不知道进入stop 还需要考虑什么?或者我忽略了什么?

网友:
你都没有说你考虑了什么?你忽略了什么?  别人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

网友:
这118 uA
与数据手册14uA相差甚远

不知道忽略了什么设置?

网友:
忽略了 需要把所有IO配置为AIN模式,
设置之后,终于可以达到14uA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看来是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