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位和8位的单片机主要运用到哪种场合啊

楼主:
                                 我是小白

网友:
                                 智能控制,操作的运用上

网友:
                                 可以应用的场合太多了

网友:
可以应用的场合太多了
赞同,ST 32位和8位的单片机是通用的MCU,除了一些专用场合,其它场合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家电、工控、医疗、机电、表记,很多很多不计其数,

网友:
                                 楼主应该问不能应用的场合

网友:
                                 不计其数.....,相信STM32,哥说的没错吧

网友:
小白,你好:
           ST单片机和其它单片机运用领域一样。

网友:
                                 楼主想用到什么场合

网友:
                                 很通用的单片机,一般不是专用的,都用的上

网友:
                                 各种场合

网友:
                                 电源中有用到吗

网友:
                                 电源中主要是电源的管理。

网友:
电源中有用到吗
有。 比如UPS电源、数字变频电源、逆变器、太阳能电池转换器等。

网友:
                                 可以用到很多种场合,只要楼主能想到的

网友:
                                 民用和军用都可以

网友:
                                 这么大的问题问起来似乎没太大意义,等楼主啥时候开始用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