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TM8使用IAR的C编译问题

楼主(2010-10-25):
STTM8使用IAR的C编译问题
以下程序如果用STM8S207系列芯片在IAR上编译头文件是#include <iostm8s207sb.h>。哪我如果用103芯片,头文件应该怎样写?哪里这一方面的资料介绍?
#include <iostm8s207sb.h>
#define LED1_FLASH PD_ODR_ODR3 = !PD_ODR_ODR3 //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PD3上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GPIO_init();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while(1)
{
delay(50000);
LED1_FLASH;
}
}
void
,
芯片
include
count
程序

网友A:
IAR的头文件资料
以下程序如果用STM8S207系列芯片在IAR上编译头文件是#include <iostm8s207sb.h>。哪我如果用103芯片,头文件应该怎样写?哪里这一方面的资料介绍?
#include <iostm8s207sb.h>
#define LED1_FLASH PD_ODR_ODR3 = !PD_ODR_ODR3 //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PD3上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GPIO_init();
}
void main( void )
{
init_devices();
while(1)
{
delay(50000);
LED1_FLASH;
}
}

网友B:
用哪个型号就包含哪个型号的头文件。
如
#include <iostm8s103k3.h>

网友C:
头文件你自己可以去IAR的安装文档里的里找,一般在include的文件夹里。

网友D:
所有的头文件在IAR的安装目录下都找得到的

网友E(2012-10-08):
编译时找不到#include
是为啥。。。?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