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10-10-26):
请教版主
72M的103系统,执行类似PA0=1或者PA0=0这样的IO引脚操作语句需要多少纳秒?需要精确些,谢谢!

网友A:
晓得了,300纳秒。

网友B:
1)指令执行需要1个CPU周期
2)一条指令执行到下一条指令并反映到引脚电平变化,需要4个CPU周期
3)如果有DMA操作或Flash等待或指令跳转,则需要再增加1~2个周期;所以请不要以语句执行作为时间计量的依据。

网友C:
楼主的这300纳秒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D:
测试,当然,没有像版主考虑那么多。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想用软件实现一个ms的延时,最后使用keil的模拟仿真功能试了一个数,当然不要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