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损坏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版主。我在用STM32时,发现有个问题,CPU的IO口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坏掉。而且一般都是对地短路。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难道内部用来钳位的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电路板哪个地方短路了呢

网友:
                                 只碰到过有时当外部电路损坏,高压大电流串入IO口引起CPU的IO口损坏。

网友:
                                 有好几个口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感觉有可能是静电了。但跟别的单片机都是一样用法。感觉很可能ST的CPU ESD能力差了。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嵌位二极管的耐压不高,容易击穿,抗击静电要采用专用ESD电路

网友:
请贴电路图。

“感觉有可能是静电”,为什么?凭什么感觉?

网友:
我也有几片STM32损坏

有的STM32只是JTAG部分坏了(没法用JLink找到芯片),STM32本身程序运行还是正常的。感觉STM32上电后,再插JLink会造成JTAG部分坏;当然损坏是很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年到头用下来大概会碰到1次。JTAG部分坏,我感觉也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我用的是Ulink2

网友:
                                 我也碰见过JTAG部分坏,好在还能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
                                 贴个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想看下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
                                 我的也经常坏,都不想用了。。。。。。。。

网友:
                                 北方的朋友更要注意一些,北方静电比较厉害。

网友:
                                  确实,这静电不是一般的厉害,我都自己衣服上带的静电 ‘电’了几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遇到了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各位大侠给分析分析:
STM8105S4,最近做了一批机(1000多台),出现了有10%(100台左右)的坏机,基本同样的想象:有一个IO对地短路,并且VDDIO对地短路(VDD并未对地短路),生产中正常,装机后OK,放置一段时间后进行程序升级时无法写入程序,经检查为坏机。基本是同样的问题,如上所描述,换IC后一切ok,外围电路没有任何损坏,想要查找坏机原因时,却怎么都搞不坏,很是郁闷,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