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没有响应,怀疑单片机死掉

楼主:
我用4.4版的程序在5.3版中烧写万利ek-stm3210e单片机,产生vector 错误,0x800xxxx什么的。
再用一个5.3版的demo烧写,就出现IAR无响应,怀疑单片机不响应stlink,stlink不响应IAR。从新上电,多按几次reset,回复正常。

我自己画的一个板,用的103cb单片机,同样问题,按reset也无法解决。正郁闷中。

网友:
                                 不会吧,这么差劲,挺楼上的描述,感觉是单片机笨、本身的问题,一般单片机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可能是开发工具的问题吧?盗版好像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不响应!

网友:
请问楼主的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用的EasyARM1138(ZLG的产品,MCU是TI的LM3S1138),我在IAR for ARM 5.11版环境下,用ZLG的工程模板,链接和编译都没有问题。
但是Debug时,IAR末响应(一直死在那儿),用任务管理器也结束不了这个进程。只好重启电脑,才搞定这个进程。开始以为是破解软件本身的缺陷,将IAR卸掉,重新安装,却还是一样死了。人都要疯了,真想把电脑给砸了!
另想办法,就用LM Flash Programmer(专门给流明系列芯片下载程序的软件)软件将IAR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目标板上,但是LM Flash Programmer也同样死了。
想想,应该是目标板的问题,但又没有其他同样的板子试验一下。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问题,说说自己的见解!
也可QQ交流,62785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