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确认

楼主(2010-10-28):
请版主帮忙确认
现在需要同时使用SPI接口主模式和串口的智能卡模式,看了勘误表,SPI1和SPI2的主从模式都和串口2、串口3的同步模式冲突,请问版主,确认!
如果可以么?怎么分配?
谢谢!
智能卡
接口

网友A:
芯片型号?

网友B:
楼主给一下芯片的型号

网友C:
我又看了一遍勘误表,SPI1和USARTR2同步模式有冲突,SPI2和USART3同步模式有冲突,应该是SPI3和USART2的同步模式可以同使用,SPI1和USART3同步模式可以同时使用,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D:
SPI1与USARTR2的同步模式冲突是因为PA4引脚,SPI2与USART3的同步模式冲突是因为PB12。
而SPI1与USART3没有共同的引脚,所以不会有冲突。同理,SPI3与USART2也没有共同的引脚,所以不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