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问题,搞不定

楼主:
一个简单的2*8矩阵键盘如图,折腾了一天没搞定,各位有什么建议。
我是如下配置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C0-PC7,地址、通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读出开关组1状态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DelayMs(10);
temp= (u8)GPIO_ReadInputData(GPIOC);
//读出开关组2状态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DelayMs(10);

id = (u8)GPIO_ReadInputData(GPIOC) ;

将输入脚全部外部上拉后,只能正确读出一组开关的状态,当另一组开关中的任一个打开后,读出全部为闭合。

网友:
                                 没人用过吗?我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去读一次开关状态。

网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不能设置成推挽输出,因为如S1的开关1,S2的开关1,都闭合后,不管8/9脚怎么设置,实际是连起来的,只有一个状态,谁的驱动能力强就是那个电平
设置成开路输出

网友:
发现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多个开关同时开的时候,不可能正确检测。

要改硬件设计。

网友:
要是有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