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贸然使用了STM8

楼主:
08年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贸然使用了STM8,由于全是新的方案和技术,采用了STM8作为MCU器件,虽然当时包括供应商、代理商等的FAE服务及时,但是,大家对这可芯片应用的都不是太熟悉,理论的东西大家都懂会操作。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很茫然,后来这可芯片突然有升级了,支持的编译软件也更新了,面对全部是新的东西认为以前遇到的问题就这样应该全部会被解决了,谁知情况并非如此。遇到了新的问题使我们好几回、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啊!一会看C语言程序、一会看汇编,虽然这样忙就是为了不改变所使用的MCU啊,如果改了怎样向公司交代呢?只有顶着压力几个人干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不纯粹是开发工程师,也变成了STM8编译软件的测试工程师啦,大家说这样的事情落到了你的头上,你会不会自豪呢?通过调试器发现了有一部分的语句在编译的时候,系统不识别,程序无**常运行,再看看汇编才知道问题的所在。当然了,通过这样的磨难与锻炼,也给朋友们使用STM8芯片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也给与了不少的帮助,大家叶的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现在大家在调侃的时候,就给我们冠上以STM8的问题解决专家称号。回过头来这次的磨练还是值得啊!
     此文谨献给那些使用或者想使用STM8的朋友们。

网友:
请我们吃饭吧
俺们就承认老李是ST专家
哈哈

网友:
呵呵,同意LS。

吃饭啊,见者有份拉。

网友:
                                 过两年再用。

网友:
俺一般会先整块山寨开发板回来玩两天再用新架构的cpu
至少也是用软件模拟器跑一到两周
俺当初上CM3的时候先用KEIL模拟跑了好几个程序
看反汇编代码 熟悉指令集 然后才决定用

网友:
                                 楼主在调试中主要遇到了哪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能否拿出来共享下

网友:
                                 赞同楼主的看法.用STM8做过2个项目,知道其C编译器有问题,简单程序不易发现,真正稍大的项目就会发现程序在debug下正确,release下却是错的,部分语句不执行或错误执行(幸运的是debug下正确,不然??!!).找技术支持,说不清楚.听说IAR的C编译器快出来了,希望能解决相关问题,不然STM8性价比虽高但怎么推广呢.

网友:
                                 430的IAR也有这个问题,有时候C程序在debug模式下正确运行,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后却有一些语句不执行

网友:
C程序在debug模式下正确运行,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后却有一些语句不执行,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有可能是编译器的编译结果不对所导致,但多数情况是程序书写的不好造成的,我碰到的很多是下面2个问题:

1)编程者没有正确地理解编译器的优化原理,导致一些语句被优化掉了,最常见的是没有使用volatile。还有一种可能是,编译器在做静态分析时,把没有关联的某些语句的执行顺序做了调整,但实际上编程者没有理解清楚语句中的执行顺序,比如二元运算中操作符与被操作符的关系等。

2)通常在release模式下编译出的代码比debug模式下编译出的代码,有更高的执行效率,如果程序中某些部分执行的正确性需要依赖于代码的执行速度,则改变编译模式就会出现程序执行错误;最常见的是使用了软件延时。

网友:
当年DOS版的KEIL C51 和TASKING 还不是这样。偶还不是用仿真器的呢。
看汇编到可以编译后查看的。

质量稳定压倒一切! 只要产品稳定,而且MCU好用,也不在乎那几个钱的啊。
就当赚少点吧。
STM8这类试验品,敢妄然来做产品。对自己和别人都算是不负责任的吧?

国产车够便宜的啦,好比BYD。为何不是顶不过比它贵好多的丰田,本田。。。
不都是车吗?同样是4个轮子的。

网友:
                                 最喜欢看楼上的拍砖. 够劲!

网友:
                                 想知道netjob都用那些mcu

网友:
                                 是的,质量是第一位,然后才能考虑缩减成本

网友:
                                 全能性人才啊

网友:
                                 希望楼主共享  STM8的 问题经验!!

网友:
                                 顶楼上的,也希望楼主能共享一些心得

网友:
                                 面对一个未知的芯片,做成功了,确实很有成就感

网友:
                                 哈哈,我一看STM8没有IAR MDK的支持,我就没敢上手,怕被当成小白鼠

网友:
你好啊,如果说程序写的有问题,那就不敢苟同了。假如说这些卡发装置有点漏洞,编译软件没有测试好我们还会认同的!我们等于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没有开发产品,帮助你们芯片代理商测试编译软件,老板发的工薪可是有点心痛啊!

网友:
王大侠及各位侠客:
咱们何时小聚呢,至于吃饭不是问题啊!

网友:
                                 ST的资料多一点,开发起来也就相对容易些了

网友:
                                 鉴于目前单片机应用的现状,也可以说有得有失。不知大家使用STM8系列的MCU有何感受。

网友:
                                 怎么大家使用STM8都很顺利吗,没有人进一步的探讨啦!

网友:
                                 俺已经用STM8做过好几个小项目和小产品了,刚刚的,出现的问题就是IAR EWSTM8还不算成熟,比如很明显的一个不算BUG的问题,用万利的STLINK在IAR EWSTM8下,在RUNNING的情况下,不能打断点

网友:
                                 我曾经有个产品,考虑了STM8A,考虑CPU、编译器等等全是新的,资料也不多,没有楼主的勇气,选择了STM32。不过STM8确实便宜,不愧是AVR杀手之称,有机会想用用。

网友:
gao兄要用stm8s的话,我免费送你stm8s仿真固件,呵呵。
stm8l仿真固件也可以送。

网友:
                                 多谢MCUISP兄弟的美意,我用时一定不会客气,能否先告诉我STM8S的仿真固件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
                                 我用了stm8s,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们都是ST单片机的授意者,感谢ST

ST分销商 QQ1131450218

网友:
                                 st用到现在都很给力啊,也在写几个小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