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枉IAREWSTM8编译器了,应该是STM8库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冤枉IAREWSTM8编译器了,应该是STM8库的问题
UART2_Init(192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EVEN,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2_MODE_TXRX_ENABLE);
设置UART2为19200,e,8,1,但实际测试结果表明,偶校验并没有生效,还是无校验,版主赶紧让STM8的工程师测试一下呀
问题
编译器

网友A:
奇怪了版主,我观察UART2_CR1的值是0x04,也就是说PCEN为1,代表着奇偶被使能;PS为0,代表着当前是偶校验,这几个配置是正确的,但为啥从UART2发出的数据是无校验位的呢?

网友B:
SORRY,还ST一个清白,刚找到原因,是我的一条USB转串口线不支持校验位所致,抱歉了版主,不用测试了STM8和STM32的校验位配置函数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要是串口奇偶校验有问题,这种问题应该早就发现了,不会等这个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