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PA2外部输入高,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2)返回多少?

楼主:
函数原型是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网友:
                                 俺不会也应该猜到PORTA.2

网友:
                                 这个值是多少?

网友:
写个程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看到有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找不到原帖了.看BitStatus的定义:

typedef enum {
  RESET = 0,
  SET = !RESET
}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返回的值只会是0或非0.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 ... highlight=AD%2BSTM8
STM8S库函数,GPIO_ReadInputPin()有问题

STM8S库函数,GPIO_ReadInputPin()有问题GPIO, ReadInputPin, 函数该函数原型是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vu8)GPIO_Pin));
}

而BitStatus的原型是
typedef enum {
  RESET = 0,
  SET = !RESET
}
BitStatus;

可见该枚举型常量中定义了2个数值:RESET为0,SET为1

如果GPIOA 的Pin1输入电平为高的话,GPIO_ReadInputPin(GPIOA, GPIO_PIN_1)结果为0x02,在GPIO_ReadInputPin()函数定义中,将结果进行了(BitStatus)的强制转换,但是返回结果依然是0x02,也就是说其强制转换是失败的,如果你判断该引脚的高电平用if(GPIO_ReadInputPin(GPIOA, GPIO_PIN_1) == SET)的话,那你错了,你永远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你只能这样if(GPIO_ReadInputPin(GPIOA, GPIO_PIN_1) == GPIO_PIN_1)

ST的工程师至于这么粗心吗?还是没经过测试?还是我上面说的有的地方是错误的或者是我某些地方理解错误?该问题容易引起初用STM8S者产生问题的,希望大家关注下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否正确

0为假,其它全是真,你判断时候可以把==号去掉,直接if(fuction)或if(!f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