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关于Cortex-M3的二个SP

楼主(2010-10-30):
疑惑!!!关于Cortex-M3的二个SP
看<<Cortex-M3指南>> 后,知道Cortex-M3 有二个 堆栈。如何判断STN32 使用的堆栈是MSP 还是 PSP, 在 keil 仿真看 SP中不论是在中断程序还是主程序中都是同一段堆栈啊!!
主程序
如何

网友A:
cortex m3 有个CONTROL寄存器,其中的bit1(mask 0x2)表示了当前线程使用的SP,0=MSP,1=PSP。
CONTROL寄存器可以通过MRS和MSR指令访问。

网友B:
是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进入用户模式, 要在主程序里设置 CONTROL寄存器的bit1,(因为中断强制用 MSP)
双 SP 还是有优势的, 只是 KEIL 没有简单的直接支持. 真要用的话, 还得手工分配堆栈空间.

网友C:
双堆栈的使用要看具体情况了,手册上很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