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淘宝上STM32F103ZET6的价格大概是35-38左右。

楼主:
STM32F103ZET6批量价格会比这个价格低吗?
STM32F103ZCT6的价格呢?

网友:
                                 淘宝上好多是散新。。。

网友:
                                 那全新的1K价格大概多少?40-50?还是50-60?

网友:
                                 STM32出来才多久?这么快大量散新出货?这个论断值得怀疑,虽然淘宝是有很多的猫腻,但是无端扣屎盆子就不好了。

网友:
                                 什么叫散新?

网友:
散新一般是指拆机的ic,经过清洁、重新丝印等工序看起来像全新的。
但一般管教都是镀锡了的。这个没办法处理掉。

网友:
                                 我在力源定的STM32F103ZCT6,43/片。

网友:
我在力源定的STM32F103ZCT6,43/片。
力源的价格一般高出50%以上,那批量订货三十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淘宝上没保证的

网友:
                                 STM32F103ZCT6才出来不久,都还没批量用,那来的散新呢?

网友:
                                 我的STM32F103ZCT6买成35,没有从芯片上看出是翻新的痕迹。

网友:
IC代理发表于 2010-8-24 15:4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淘宝上好多是散新。。。
ST、ON、power、ti、intersil代理
QQ:1546332778
E-mail:Dennis@yuekong.net
TEL:0755-83719662-809
                                                那你真的是代理嘛?

网友:
                                 这个价格问题得咨询代理商

网友:
                                 STM32拆机件应该还比较少吧,我现在就是在电子市场买的,听你们这么说我得找家像样的代理了,

网友:
  对于我们行内人来说,散新和翻新,是有区别的。
散新,从原厂出来没通过质量检测的产品,一般保持原字原脚。和原装没多大区别。
翻新,即拆机料。

淘宝店是个人做生意,接到订单后他们一般从市场上拿货 ...
是没通过检验。还是没做检验呀。。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不是还不如拆机

网友:
请注意:从ST工厂出去的产品都是经过质量检测的,任何人如果发现有未经质量检测的ST产品,都可以无条件地要求退货!

网友:
                                 那怎么去区别有无质量检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