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L版本与Y版本的区别?

楼主:
                                 请问版主主 STM32F103VBT6 L版本与Y版本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最近买了一些L版本的,程序烧上去后不稳定,以前的Y版本的正常!

网友:
                                 有L版本吗?请贴张照片看看。

网友:
请问版主主 STM32F103VBT6 L版本与Y版本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最近买了一些L版本的,程序烧上去后不稳定,以前的Y版本的正常!
STM32居然有L版本,真的是闻所未闻

网友:
                                 file:///C:/Users/iii/Documents/Tencent%20Files/623650601/Image/48KAM_)VI6KBXI8MU[_~BVA.jpg 是不是这样上传不知道

网友:
这个的版本不象L,象 1

网友:
                                 请版主主帮忙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版本,与Y版本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有清楚点的照片吗?

楼主说“程序烧上去后不稳定”,具体表现是什么?

如果果真有L版本,请直接与供应商联系了解情况。

网友:
                                 如果换上标记为Y的STM32F103VBT6 一切正常,换上这个标记为看着像1又像L的103VBT6 就乱作,做了4块板,都一样,感觉像是CPU没有正常工作,输出乱动作。

网友:
                                 补充:有时刚电能正常工作几分钟,然后就开始乱动作了,有时上电后立即乱输出。

网友:
                                 对不起,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判断问题的原因,为了能够尽快解决问题,请直接与供应商联系了解情况为好。

网友:
这个的版本不象L,象 1
假如版本是 1,那么基本可以认为它不是正品。

如版主所说,还是追问一下卖家为好

网友:
                                 现在假IC这么多?

网友:
                                 STM32也有假货了?真是天下不太平啊。前段时间刚被别的芯片的假货害过。

网友:
刚看了我用的芯片,确实也是Y
你的这个芯片上打的确实是“1”,不是“L”。看左边照片上的最后一行:Marking: STM32F103VBT6 1
为什么这部分标识手册上没有说明呢?

网友:
假芯片出来了?呵呵
还是找正规代理买放心。

网友:
                                 哎呀!防不胜防!

网友:
                                 谁说是假的? 如果真是假的,造假者也太高明了吧,

网友:
                                 这个版本号上面应当是标的1,将这个STM32F103VBT6 1的芯片 换成STM32F103VBT6 Y的焊到板上,四片了都正常,上面的看着好像是韩国分装。这个版本号可以确定是1了,偶尔也能正常的跑几分钟。

网友:
                                 假的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假的,就比你想象中的要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