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FT不知道有C语言版本的没?

楼主:
手上的FFT ARM9 /STM32 的都是汇编的。

很想有 整数和浮点 两个版本的C语言FFT。 不知STM32 的FFT有没有?
供个参考。汇编看不懂!

网友:
用C的话估计效率就要差了

                                 这种算法还是汇编的好

网友:
看不懂没有关系,会用就好了

                                 当然用汇编显然比用C效率高。

网友:
已经把  ARM/STM32 的 FFT对应的 C  FFT了。
复数的16点 定点 FFT .  RADIX-4 的COMPLEX 16 BIT FFT.

现在 继续找找 有没有 对应的IFFT...

哪位有IFFT ?

网友:
                                 在STM32上做过C和汇编的FFT的测试,C的版本效率与汇编的差远了。

网友:
对于STM32 工作在72M的时钟下,STM 附带的用汇编写成的基四FFT 库
64点为65us
256点为357us
1024点为1。8ms

请问netjob 用C写的为多少?

网友:
                                 楼主还是学学汇编语言吧,汇编的效率的确挺高的

网友:
使用 IAR EWARM5.40  仿真 看 运行的 CYCLECOUNTER数目
测试的是64点FFT

C FFT  RADIX-2  使用了           18027 个 CYCLE COUNTER
STM32的cr4_fft_64_stm32使用了 2832  个 CYCLECOUNTER
ARM7的CR4_FFT_64_ARM7使用了 3030 个 CYCLECOUNTER

相差了6倍!

汇编的FFT RADIX-4  64点为65us,那么这个C FFT 就是 390us .
其实都可以马虎用啦。
如果 10 毫秒 调用一次还可以的。

而汇编的可以每2毫秒运算一次。。。,当然实时性更高 了。

网友:
                                 先学学汇编,再慢慢看,估计就能看懂了,汇编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汇编的程序可读性的确很差,不过更接近机器语言,所以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