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uart4,5问题

楼主:
STM32F103RC的串口4和5,进不了中断。
我是通过软件调试的??

网友:
                                 如何设置的?

网友: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帧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不使用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不使用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接收模式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
//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ART4 */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ART5 */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Transmoit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Cmd(UART4, ENABLE);
  USART_Cmd(UART5, ENABLE);
  }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RCC_APB1Periph_UART4|RCC_APB1Periph_UART5, ENABLE);

网友: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art4();
}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uart5();
}

网友:
BSP_IntVectSet(BSP_INT_ID_UART4, UART4_IRQHandler);

BSP_IntVectSet(BSP_INT_ID_UART5, UART5_IRQHandler);

网友:
版主复习考研去了…这种情况一般是gqio没有设置.或者rcc.nvic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