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NVIC_SystemReset()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需要执行系统复位,但是调用函数NVIC_SystemReset();之后,CPU没有复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CPU复位引脚接的什么,如果是强上拉的话有可能不复位,因为所以内部复位都是用内部MOS管拉低复位脚,MOS驱动能力很弱,
以前因为没有注意,出过这种错误,在复位脚接了一个IMP809,就无法内部复位,看门狗都不起作用

网友:
LS正解。
如果复位脚接大电解电容,也可能无法复位。

网友:
                                 和sjnh说的为题很类似,是由于外部用了imp706引起的,不和IMP706相连接,就可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既和IMP706相连又能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
                                 在IMP706和服务引脚之间串电阻可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谢谢 sjnh,串了51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STM32来说软件复位有两种方式:

(1)SystemReset();
__asm void SystemReset(void)
{
 MOV R0, #1           //;
 MSR FAULTMASK, R0    //; 清除FAULTMASK 禁止一切中断产生
 LDR R0, =0xE000ED0C  //;
 LDR R1, =0x05FA0004  //;
 STR R1, [R0]         //; 系统软件复位

deadloop
    B deadloop        //; 死循环使程序运行不到下面的代码
}

(2)可以调用这两个函数

 NVIC_SETFAULTMASK();

 GenerateSystem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