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语句优化

楼主:
用stm32f103芯片,以下代码如何优化?
#define CONST_REGBUF_SIZE 32
index=0;
   while(index<CONST_REGBUF_SIZE)
   {
      if((usedstatus[index]!=CONST_REGBUF_STATUS_READING)&&reginforegaddr[index]==tmpaddr)
     break;
      index++;
   }
它的功能很简单,查找数组里的状态信号与地址信息。如果状态不为正在读状态且地址与给定地址一致,就认为可以把此数组里的数重新更新了。
因为此段代码需要经常执行,1ms执行40次左右,调试时发现,该代码加入后,整个程序明显慢下来。如果去掉条件判断,则整个程序运行还可以。此数组大小不大才32,应该慢不了多少,问题出在哪里?
#define CONST_REGBUF_SIZE 32
index=0;
   while(index<CONST_REGBUF_SIZE)
   {
           index++;
   }

网友:
                                 试试看把数组操作改为指针操作。

网友:
                                 试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
关于代码优化: 应该考虑 cpu 的指令系统和编译器的问题.
首先, 编译优化有没有最高级速度优先的优化, 也许这个优化是最有效果的.
对于 Cortex M3,  可以双寄存器寻址, 所以指针和数组的操作差别不大.
循环变量 index 从0 到CONST_REGBUF_SIZE, 是否可以从最大减到 0? 这可以每个循环减少执行指令数.
看到这里的 if  判断是两个条件相与, 如果前一个条件不成立, 则后面的条件就不会判断而直接进行下一个判断, 所以可以考虑将不容易成立判断先判断, 就可以减少总体判断数量. 也就提高了速度.
.......................

网友:
                                 楼主把你改后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肯定是  最菜鸟,但
也许是  最有效的办法:
if((usedstatus[0] != CONST_REGBUF_STATUS_READING) && reginforegaddr[0]==tmpaddr) return 0;
if((usedstatus[1] != CONST_REGBUF_STATUS_READING) && reginforegaddr[1]==tmpaddr) return 0;
if((usedstatus[2] != CONST_REGBUF_STATUS_READING) && reginforegaddr[2]==tmpaddr) return 0;
.........
就这么写32行好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虽然有效,似乎不能称优化了

网友:
现在这样处理,让此段代码减少运行,尽量不跑进去运行此函数。
也考虑过把缓冲器大小设小,但担心太小了,容易溢出,就放弃了。

网友:
if((usedstatus[index]!=CONST_REGBUF_STATUS_READING)&&reginforegaddr[index]==tmpaddr)
把上面的分成两个if看看有效果没,前一段时间用ICC AVR,发现这样写和分两级写,代码差了不少

网友:
我也在纠结于类似的问题

  怎么数组操作会这么耗时?????

网友:
似乎等价于:
while(    (index<CONST_REGBUF_SIZE)    &&   ( (usedstatus[index]==CONST_REGBUF_STATUS_READING) || (reginforegaddr[index]==tmpaddr) )    )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