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usb和can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
默认的情况下,usb和can引脚是复用的,不能同时使用,如果不采用remap引脚,
usb和can优先级别哪个高?

网友:
                                 不明白你的问题,请说详细点。

网友:
多谢坛主回复!
仔细看了手册,
默认的情况下,usb和can引脚是复用的.
PA11脚可以作为
CANRX/ USBDM;

PA12脚可以作为
CANTX /USBDP

看手册好象USBDM和USBDP只能固定在这两个引脚的!
而CANTX ,CANRX可以另外分配!

所以usb的优先级高!

网友:
                                 晕,这怎么能叫优先级?

网友:
手册上有一句话:
USB和CAN共用一个专用的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
手册上有一句话:
USB和CAN共用一个专用的512字节的SRAM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因此不可同时使用USB和CAN(共享的SRAM被USB和CAN模块互斥地访问)。USB和CAN可以同时用于一个应用中, 但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使用。

网友:
感谢airwill回复!
我上边说的只是硬件引脚分配问题.stm32f103c8t6只有48脚,许多引脚都是复用的!
要使用usb通信只能在PA11脚和
PA12脚,
而使用can通信,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其它四个引脚上!

网友:
USB和CAN共用数据发送和接收存储空间大小是512字节?
这个空间也太小了!

网友:
如果同时使用USB和CAN通信,PA11脚和
PA12脚只能优先分给USB,不知道说清楚了吗?

网友:
看来用stm32f103c8t6做usb转can设备行不通了!
难怪会引脚和存储空间复用!

网友:
                                 感谢airwill回复!

网友: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st为啥不把stm32f103 系列USB,CAN通信的共用数据发送和接收存储空间分开呢?
总共才512字节, 64脚,100脚,144脚都如此!
另外再增加512字节空间对st来说很容易的!

设计有缺陷,真遗憾!

网友:
所以说默认情况下是用usb模式喽?所以说我不使用映射的话,不能用ca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