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903K3的tim5寄存器写不进去

楼主(2010-10-18):
STM8S903K3的tim5寄存器写不进去
准备把STM8S903K3的tim5用来产生PWM,但是发现寄存器写不进去(编译没有问题,debug时发现写寄存器的指令都跑完了,寄存器的值还是0。我发誓我写的绝对不是0,CR1/CCMR3/CCER2/ARR都有写过,一个都没改变)。
问题
寄存器

网友A:
可能头文件不对,寄存器地址不对

网友B:
帖个程序看看。 建议你看看官方的示例程序。里面也有如何写PWM输出的程序。

网友C:
还有,tim5的时钟需要打开才行

网友D: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关不使用的外围设备时不小心关掉了tim5的时钟。
忘记关闭这个问题,多谢各位关注。

网友E(2010-11-18):
真是谢谢啊 哈哈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